三菱PLC输入新程序时,为什么plc打到run时,PROGE灯会亮

楼主(2015-09-16):
有一台闲置的三菱plcFX2N的,我写好了一个程序之后输入进去不能工作了,但是恢复原来的程序又可以工作
一休

网友A:
上面没有PROGE灯,只有电源(POWER)、运行(RUN)、错误报警(ERROR)指示灯,是ERROR灯亮吧,应当程序有问题。

网友B:
你的三菱PLC运行(RUN)时,错误报警(ERROR)指示灯亮,但是下载以前的程序又能正常工作,这个原因一般是你的程序有问题,你可以看看D8060-D8067里面的错误代码。一般可以查出原因的。

网友C:
清除原plc内部程序,再写人

网友D:
有不兼容指令或软元件

网友E:
程序写好后,程序检查一下不就好咯

网友F:
着重检查一下自己的程序,要不然下载一个简单的程序试试便知道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