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6):
触摸屏两个通道接两台PLC ,一个按钮控制两台PLC怎么做?

网友A:
按钮用两付触点?? 是不是脑洞大开
通过屏写宏 两个plc数据交换 速度比较慢
两个plc 1:1 通讯连接  屏如只有一个RS232  就只能连一个plc  也还是比较麻烦

网友B:
这样做试下看行不:屏内定义三个变量,A\B\C,A链接触摸屏按钮,B链接PLC1,C链接PLC2,B=A,C=A。

楼主:
这个已经做出来了  用宏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