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的RCV-PTP指令怎么接受多个字节的数据

楼主(2015-09-16):
s7-1200用RCV-PTP指令接受200发来的5个数字,为什么只能存在前面两个人字节的地址里,后面的数字覆盖掉了前面的数字。望高人指点

网友A:
波特率设没有,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况,发送端发送的应该是字符形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