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屏有单串口的,有双口的,有什么区别? 什么场合下会用到双串口的。

楼主(2015-09-17):
触屏有单串口的,有双口的,有什么区别? 什么场合下会用到双串口的。
谢谢了。

网友A:
鉴于一个串口上只能实现一种通讯协议,因此当采用多种通讯协议时,需要多个硬件串口支持。
Good Luck~

网友B(2015-11-14):
根据引脚功能不同,支持的协议也不同~
如下图
[attachment=141478]

网友C:
用到双串口的场合很多,比如一个系统包含一个PLC和一个仪表(比如支持modbus通信)。plc通过IO去控制仪表,仪表中的参数可以直接用触摸屏去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