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7):
安川伺服可不可以不用plc直接用电脑控制2台
怎么控制谢谢

网友A:
如果是位置控制,电脑能发脉冲?
本公司主要从事三菱电机工业自动化(FA)产品的市场推广、营销和技术支持,本公司为三菱电机的授权代理机构。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咨询: QQ:1241522406  13618657561上海制菱实业有限公司

网友B:
运动控制卡和通讯都行,价钱都不便宜

网友C:
有简单的,通过并口发脉冲,淘宝有卖驱动板,并不贵,软件用mach3,很多雕刻机都是这样用的。不知道速度和精度能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D:
PLC也不贵呀,干嘛要用工控机呀,用PCI伺服驱动板卡,价钱高过PLC5~10倍!

网友E:
西门子好像有一款软件是电脑版的PLC

网友F:
一张2到4轴的运动控制卡也才2500到4400左右啦,国产的。。。哪有这么夸张的5到10倍
QQ76214024

网友G:
直接用电脑控制比用PLC控制好在哪里呢?  为什么板卡这么贵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一张2到4轴的运动控制卡也才2500到4400左右啦,国产的。。。哪有这么夸张的5到10倍

信捷一个10轴的PLC才1000多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信捷一个10轴的PLC才1000多块。

那个10轴不同运动控制,一般来说不支持插补。运动控制和电脑锣一样运行。

网友I:
用工控机很贵的哟!比plc成本高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