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Q02CPU用232数据线下载程序用GX-WORKS2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2015-09-17):
Q02CPU用232数据线下载程序用GX-WORKS2应该怎么设置啊,自带的时USB的。哪位大神指导一下,第一次用Q的,万分感谢!

网友A:
见下图,注意你的USB转串口线的端口号,软件的通讯设置要和你的电脑设备管理器里面的一致。
[attachment=139609]

楼主:
多谢大神,太感谢了

网友B:
我昨天也遇到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