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请各位大师指点

楼主(2015-09-17):
FA306并条机,压辊直径为60mm,用三菱FX2NPLC,怎样编写其出条速度的程序,速度在触摸屏上显示,速度虽变频器调速变化而变化,求其梯形图

网友A:
压辊处装一个编码器,PLC读取编码器数值,换算成速度。
真诚感谢!

网友B:
用AD模块检测反馈速度,形成闭环即可!
真诚感谢!
请各位大师指点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