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难解除,诚求大师指点迷津

楼主(2015-09-17):
电机过载和变频器故障,复位热继电器后过不久又如此。更换接触器和热继电器后还报一样警,求路过高手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为什么用了接触器和热继电器,又有变频器
是龙门清洗机行车的升降电机,横移和升降两台电机各用一套接触器和热继电器,但共用一个变频器控制升降和横移。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B:
电机轴承坏,缺相,还有负载的轴承坏比较多,都检查一下。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C:
看情况负载变化了,有可能负载轴承坏了,或者缺相等问题,检查负载端!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D:
支持,3楼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一直在努力,还需更努力……

网友E:
同意二楼的说法,轴承坏、用摇表摇电机绕组间绝缘和对地绝缘,摇一下主线路绝缘是否老化或接地。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F:
根本问题没解决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G:
这设计师也太省成本了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H:
過載繼電器作動就是告訴你過電流了,如果發生原因沒排除它不再跳開發生的問題會更嚴重! 查負載是否有短路 欠相 或觸地...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I:
9楼说的对,检查负载是否过载,短路,缺相几个问题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J:
最基本的检查要先做下再问比较好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K:
电机电流与热继电器电流匹配吗?如果电机不发热可以把热继电器电流调大些。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海纳百川

网友L:
重点检查机械传动方面,个人感觉电器因素关系不大。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真诚到永远

楼主:
汗颜!昨天这故障修了一天,对班同事才修好。是中间继电器线圈24V直流电压只有16V左右,原因可能是24V线路串其它继电器太多而造成压降,虽然中间继电器灯亮,但常开常闭触点没动作,导致接触器线圈吸合或断开不够,电机可能瞬间缺相而检测不到。同事重新引一根24V直流电后,电机不再过载变频器不再故障。鄙人深刻反省,必当知耻而后勇!

网友M:
变频器选大点的, 电机是否锁死就是转不动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生活就象打火机有气的时候多燃烧一片光芒.

网友N:
看看电机转动正常不,有没缺相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东

网友O:
估计升降机抱闸坏了,你看是不是上下运动的时候电机变频器报警,有没有减速机,有的话,减速机是浮,有问题,轴承坏,听电动机噪音是不是很大,机械关键部分有没有问题,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