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控制直流有刷电机问题

楼主(2015-09-18):
信捷plc一个光电开关控制24v有刷电机的时候会影响到另一个光电开关是什么原因啊!万分感谢!

网友A:
有刷电机工作时有火花,电弧是个大干扰源。

网友B:
电源分开

楼主:
电源怎么分开啊!请指教

楼主:
这个电机是通过两个光电开关控制正反转的

楼主:
我也觉得是有刷电机的问题,新电机用过一段时间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有刷电机的问题,新电机用过一段时间才会出现这个问题
干扰对啊,新电机的电火花小,使用一段时间后,电机的电火花就变大了

网友D:
光电开关加隔离电源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