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问题,大师们求助啊!!!!

楼主(2015-09-18):
型号:GT1572-VNBD
指示灯在GTD3里面编辑了在触摸屏画面上就是显示不出来,不管是把图层改成背面还是正面都没用。按道理来说就算不指定位的软元件,OFF的状态还是可以显示的吧?请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A:
指示灯要和PLC连接上,并且通讯成功了才会显示。

楼主:
十分感谢大神的指导!!!

网友B:
我们一般用信捷的屏
wjtdh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