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18):
有没有人大神知道如何用三菱PLC测量一个电路的占空比啊?网上看到有用万用表测量占空比的,但是有可以和PLC通讯的万用表吗?求助啊 好着急!

楼主:
希望有高手指点一下小弟

楼主:
高手求指点

网友A:
我是这样来理解你的问题的,首先确认这个电路的工作状态标志位,即电路工作时的状态1,没有工作状态0.
用三菱高速计数器记录单位时间内的脉冲数,以这个数据来确认电路的占空比。
脉冲数怎么确定占空比呢?我要测量占空比,应该需要知道1的时间和0的时间才能计算出占空比吧,要是只是计算脉冲数应该是计算不了的吧!我有想过当电路1时计时高电平时间,0时计时低电平时间,这样计算出占空比,但是这样我就需要uS级别的计时器,三菱PLC有us级别的计时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