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PLC如何测量其它电路的占空比?

楼主(2015-09-18):
有人知道吗?怎么用PLC测量占空比啊?有些万用表可以测量占空比,但是万用表能和PLC通讯吗?

楼主:
大神在哪里啊

网友A:
用示波器

楼主:
用示波器可以吗?有没有具体点的,话说示波器成本比较高,就为了测占空比划不来的感觉!

网友B:
测占空比用示波器,PLC是工业自动化的设备,不能用PLC测占空比。
有些万用表可以测量占空比,但是没有示波器好用,示波器是专业设备,万用表测量占空比是有的业余爱好。有专业万用表测量占空比的设备可以连接电脑。
没有听说和发现有万用表能和PLC通讯吗的软件。
但是我需要用PLC读取到这个占空比的测量结果啊,不知道怎么才能实现

网友C:
直接用PLC的脉冲输入测 再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