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最大电流

楼主(2015-09-18):
PLC的最大电流,是指它的输出端电流吗?一般每个输出口2A,是吗?如果输出接了5个输出,那它最大电流就是10A,那我是不是选个电源断路器只要3或者4A的就可以了吗
加油

网友A:
想保住PLC的话还是用保险丝 不要用断路器 一定要断路器就用C开头的类型 要照明系列的不要 动力的 不然你的PLC输出全部完蛋 留点余地 比较好
下载积分:+1(曹石松) 嗯嗯,我基本都是用c的, ..

网友B:
这里PLC输出电源断路器要10A规格,如果每一路要加断路器,只能是2A。一般情况下,选定的负载电流为每路于U2A/2=1A。不提倡每一路都装断路器,输出装一个总的就行了。
于英剑

网友C:
输出无源,就是个继电器

网友D:
总电流和单个端口最大电分清楚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