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运算

楼主(2015-09-18):
如何把D134中的值转换成45.1
学习学习~~

网友A:
再除个10不就是45.1了?

网友B:
楼主是想在屏上显示吧?屏上编辑时加小数点就行了

网友C:
你得把D130转换为浮点数,然后进行四则运算~ 助记符FLT和FIX,看看手册吧,不难
正儿八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