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2500程序上载正常,但再下载是报错,终止

楼主(2015-09-19):
[attachment=139667] [attachment=139666] GP2500程序上载正常,但再下载进去gp是报无效宏错,终止。下传失败。各位大大,分析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找不到模拟数据文件,会不会你上传文件没有齐全??
独自漂泊

楼主:
上传的时候都没有报错,这个屏是带CF卡的,上载了很多次,下载还是不行。我的传输设置设置的对吗?

楼主:
设置里面勾选了“模拟”再上载,然后下传到GP还是报错,晕了

楼主:
上载没有报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载没有报错
试试这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