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X3UPLC控制18个独立运动步进电机,求最佳方案

楼主(2015-09-19):
用FX3UPLC控制18个 独立运动步进电机,求最佳方案 谢谢

网友A:
既然是独立运动,是不是可以将3U的每一路脉冲输出 分别用6个中间继电器选择接通 从而控制啦步进电机 呵呵 满足你的要求吧

网友B:
18个呀,有点吓人,看看有没有总线型的步进,一个模块搞定,cclink,或者以太网。

网友C:
不用 3u 好处理多了
国产价格还经济 N:N 联机

网友D:
可以用上海明志的步进电机,可以进行Q编程,开关量的PLC都可以控制

网友E:
买六个FX3U PLC来控制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上海明志的步进电机,可以进行Q编程,开关量的PLC都可以控制
不是吧?我去看看。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G:
楼主,是问怎么控制啦,还是问怎么选材料,或者是什么,针对点,要说最简单的,可以用步进驱动器带总线控制的,那样就是在多几台也没事,

网友H:
通讯控制,要不要试试看

网友I:
用施耐德的走总线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