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程序怎么改成三菱的PLC程序

楼主(2015-09-20):
请问一下图片中的两段松下的PLC程序怎么改成三菱的PLC程序,请帮忙一下,写出要改成三菱的PLC的程序指令符?谢谢了!!!!!!!

网友A:
LD Y0
OR Y1
PLF M61
LD X0
OR X1
AND Y0
PLS M0
LD M0
ANI X2
SET M50
Good Luck~

网友B:
松下没有用过,学习了!
独自漂泊

楼主:
谢谢2楼了!! 本人刚学PLC

网友C:
有没有可以直接转的软件

网友D:
4楼神奇,这个软件可以有。。。
当年不是转换了一段,而是改写了一台设备的程序,几乎相当于重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