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不能与电脑软件通信

楼主(2015-09-20):
PLC没有密码,电脑装了SP3,SP4,SP9,都不能与PLC通信,软件各参数都全设定了没有用,但PLC可以与触摸屏通讯,所以PLC通讯口烧坏的可能性没有请问各位老在指教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A:
PLC在STOP状态就可以了,因为你的PLC通讯口自定义了。

楼主:
试过了没有用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没有用呀,
那就检查你的软件和通讯线,通讯线别用山寨的。

网友B:
交换一下与触摸屏和电脑连接的串口试试 串口带电插拔很容易烧毁串口的

网友C:
设置上的问题吧

网友D:
在STEP7软件设置PPI通信电缆的端口号,它应与电脑中实际使用的端口号一致(可在联接好设备后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

网友E:
选择USB,而不是COM,目前都是USB编程电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