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x2n2da外接24伏电流输出接线方法

楼主(2015-09-20):
内置电流输出是12.5伏,求外接24伏方法

网友A:
你到底是电流输出,还是电压输出呢?

网友B:
楼主没有把问题表述清楚,不明白你想问什么。

网友C:
楼主基础太少了点。
如果是电流,单位应为安培,不是伏特。
可以用电子线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