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0):
从变频器温升考虑一般我们会把载波频率调的低一些,有助于降低IGBT的温度,减少高频干扰,当然会增加电磁噪音
我的问题是1:从减少电机温升来考虑载波频率是降低还是升高好?(我的理解是升高载波频率)
2:从电机转矩稳定上来说载波频率高好还是低好,      菜鸟问题师傅们见笑了
此号注销

网友A:
引用楼主20100330love于2015-09-20 14:35发表的 变频器载波频率高低 :
从变频器温升考虑一般我们会把载波频率调的低一些,有助于降低IGBT的温度,减少高频干扰,当然会增加电磁噪音
我的问题是1:从减少电机温升来考虑载波频率是降低还是升高好?(我的理解是升高载波频率)
2:从电机转矩稳定上来说载波频率高好还是低好,      菜鸟问题师傅们见笑了

1.滿足現場客戶需求跟工藝即可,沒有標準
2載波低電機的力距效率較高

网友B:
調整載波可以減少甘擾問題

网友C:
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调整变频器载波频率。在运行时如果电机响声较大且温升明显,可以提升变频器载波频率。但是,有个问题要注意:当载波频率由4.4K升到8.8K时,输出功率减小
20%,输出力矩也减小。
于英剑

网友D:
在正常工作范围内,我认为楼主两个问题,都是载波频率高一些更好。

网友E:
一般往出厂值低一点点调。这样干扰,发热都会少一点。噪音也不会很大。

网友F:
没有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