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内部速度控制

楼主(2015-09-20):
本人想使用安川伺服控制器的内部速度控制,cn1-47脚接+24v、1脚接地、41脚控制电机方向、45、46控制速度。第一速度、第二速度、第三速度设置是原来的原始参数分别是100、200、300、 我只是把pn000设置成0030,不知还要设置其他的参数吗,我付了CN1的接线图,不知这个接线图有问题吗。请教大师们。谢谢

网友A:
理论上讲没问题 最好加个伺服 ON

楼主:
伺服ON信号给了也不行呀,就是40号脚的信号

楼主:
安川内部速度控制成功了,谢谢楼上的朋友,在试的过程中有台控制器有问题,可能是参数设置有问题,等明天有时间再好好的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