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c200he电脑无法连接plc

楼主(2015-09-20):
我买了一根usb的编程线,plc是c200he怎么显示无法连接。

网友A:
PLC已经停产好多年了,对CX-P的版本无特殊要求,即使很低的版本都支持,检查你的通讯参数设置,还可以自动在线扫描链接的PLC;
估计问题出在通讯线方面居多。

网友B:
一般来说,检查下通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