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产数能下载,程序不能下载。请各位师傅看看

楼主(2015-09-20):
三菱plc产数能下载,程序不能下载。请各位师傅看看

楼主:
Prog -e灯闪影响连接电脑吗?

网友A:
换个电池看看

网友B:
先清除内存,再下载试试。

楼主:
清除内存,里面程序还有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清除内存,里面程序还有吗?
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楼主:
我还想看看这个程序。谁还见过这个问题,分享一下

网友D:
换个通讯线试试,以前遇到过

网友E:
参数能下载,连接没问题。Prog -e灯闪烁,可能里面没得程序了或者程序出错了。

网友F: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写了保护,或者你用GX Developer 下载试一下!!!

楼主:
这种情况修plc能修好吗?程序还能读出来吗?

网友G:
Prog -e灯闪烁,可能程序有的地方已经变黄了,程序损坏,还可能是你的通讯线有问题,要是前者的话,程序就没有用了

楼主:
程序怎么变黄的,是不是他程序作了一个D8034,8066

网友H:
里面有程序吗

网友I:
我也碰到过一次,我的电脑XP的连不上,用别人Win7的电脑能连上,但软件识别的是FX1N,下载没有程序选项。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FX2N的怎么被三菱软件识别成FX1N,因为是别人公司的设备没有原程序,PLC又跟单片机通讯,所以没办法,叫他和产家联系。
學無止境

网友J:
USB转COM通讯线的问题,这个线的通讯端口是软端口,很容易受软件,外部干扰影响,你直接用台式机的COM端下载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