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ANG地一声!固态继电器挂了,电箱门也冲开了。

楼主(2015-09-20):
DUANG地一声,固态继电器挂了,冲击波夹杂焦味黑烟把电箱门冲开了(小电箱没装锁)。固态继电器是控制四根加热管,功率24KW。检测加热管和线路没问题后(没有摇表所以用万用表测的),更换固态继电器后正常使用。还请各位大师抒发高见指导,感激

网友A:
正常的更换固态继电器也就是这种方法了,先检查主回路有无短路故障(电压高一般不会有问题 ,固态继电器的工作电压高于500V),再检查控制回路有无故障,然后就更换同规格、质量好的固态继电器就可以了。这种故障的检查用普通的万用表就可以了,一般就不会GUANG滴医生聊!!!!!!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B:
这固态继电器威力可以啊。。。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网友C:
在固态继电器没爆之前,固态继电器温度肯定高。一般是元件质量差或规格小的缘故。更换匹配规格且质量合格元件,问题能解决。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于英剑

网友D:
这问题我司之前经常出现,选好点的品牌,把电流选大点。应该很少DUANG。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E:
这么大的电流,是不是考虑 一下散热问题呢??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F:
固态最好选两倍或以上的电流,然后扇热片,风扇都加上。控制温度要有独立温限控制电路,
在固态失效的情况下,切断电源。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网友G:
20kw的加热?
用什么加热元件?
用发热丝的话可以尝试下用 温控表+单向触发器+可控硅,这样比较稳定,也没那么多意外。
不过成本好像高很多。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H:
固态继电器绝缘被击穿了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