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轴伺服电机,急停或断电时应该怎样控制,

楼主(2015-09-21):
请问,垂直轴伺服电机,急停或断电时应该怎样控制,才能保证电机垂直轴不往下掉,比如断开刹车电源,断开伺服驱动器主电源,或者断开伺服驱动器控制电源之类的,请大侠支招,谢谢。

网友A:
一般是外部增加机械部分的刹车,可以参考起重机械。

网友B:
一般伺服都有一个 抱闸输出 功能 用于刹车 直接连一个中间继电器 控制抱闸
此输出点在伺服 run 输出 rdy 或 alm 时停止输出

网友C:
肯定要带刹车的电机,驱动器有输出就是控制刹车的,加个中间继电器控制刹车就行了,只要伺服不使能刹车就会动作

网友D:
伺服电机都有电磁抱闸,停电时抱闸是抱死的电机不转。
于英剑

网友E:
买带有断电刹车功能的伺服就可以了
三菱,松下都有,比不带刹车的贵一点点而已,24V供电

网友F:
看负载的重量的了,重量轻的话,用带抱闸的伺服电机;负载重的话,可以加一个自锁的减速箱

网友G:
带刹车的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H:
刹车系统是在断电的情况下刹死的,工作的时候打开的

网友I:
这种我也遇到过,后来找了永红一款带刹车的断电抱死电机

网友J:
你这种场合要选择带抱闸私服电机了?断电抱闸,通电松抱闸

网友K:
看你负载的重量轻没什么关系最多挂个弹簧重就只有用刹车了

网友L:
买带刹车的伺服电机

网友M:
如果垂直轴负载较重,仅仅伺服电机带制动是不够的,还需要配置外部阻尼装置,如配置、平衡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