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工控的大神请帮助一下啊!!!!!!!!!!

楼主(2015-09-21):
现有一块触摸屏,三菱GT1572,通讯口是RS232的9针接口,要如何才能与三菱的FX2N-48MR PLC通讯?PLC的接口是8针圆口的RS422
PS:已经用422转422的线加转接头试验过,无效,依旧无法通讯

网友A:
触摸屏的是232接口,PLC是422的接口;
首先,你需要一条422转232的线,然后,焊线
只看触摸屏侧的接线图脚位

网友B:
俺用过GT1585加1条SC09直接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