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出问题啦!!

楼主(2015-09-21):
威纶触摸屏软件离线模拟是出现异常,有谁遇到过吗?看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呀,打电话给威纶客服,问半天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叫我重装软件,我重装后也是这样。

网友A:
如果新版本的还出问题,则考虑操作系统方面的原因。在WIN7 64位系统试验正常。不过电脑没装那些所谓的山寨杀毒软件。

楼主:
我的也是WIN7 64位的呀,装其他软件没有问题,我杀毒软件是360的。

网友B:
电脑重启 就可以了

楼主:
我都重启NNNN遍了呀,还是没有用,可能是我的系统问题吧,可是我的系统装别的软件都没有问题呀,用的好好的,要是让我重装系统就蛋疼了

网友C:
你看下你的通信设置,你图片的意思就是电脑设置了触摸屏的系统权限,查看下通信口8000的设置是否被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