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能不能用链条传动

楼主(2015-09-21):
原来厂里有一个设备,现在准备改用伺服。原先用的是一个三相4kw的电机,通过减速机,减速机右两个输出轴,输出轴上带的是链轮,滑台通过链条在辊道上运动。现在准备改用伺服,(准备能够实现定位,和定长移动),原来的链条传动要不要改动能?电机是4KW,8n.m的,转速1435r/min,减速机的减速比是115:16,转速12.5rmin。

楼主:
[attachment=139715]
[attachment=139716]
[attachment=139717]
这个是设备的图

网友A:
单独一个方向运动应该问题不大,如果正反转运动应该不行。还真没见过用链条的,呵呵
学习

网友B:
伺服一般运用在要求位移比较精确的场所。像图中用链条传动肯定没有精确位移要求,一般没必要用伺服。但是,实在要有也可以,只是浪费。
于英剑

网友C:
看链条的精度(与齿轮的间隙)
如果伺服电机朝一个方向运转没有问题
如果有换向就要考虑反向间隙补偿
通过补偿也可以控制定位至于误差大小取决于
你的程序控制。
工控小a

网友D:
可以用只是精度不高了,还需要用上链条张紧。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E:
链条间隙大,建议直接联轴器带动,或者同步带,省事

网友F:
我看到过折弯机的X轴驱动是用链轮的,不过动作不是频敏,移动少,链轮中有张紧装置。正反转工作一般在正转停止后再反转停止时间长。

网友G:
直接用就是,精度差点,其他问题没有

网友H:
我觉得可以直接用

网友I:
估计你那精度要求也不高,直接用先,不行再改就是了。

网友J:
等于宝马的发动机装在拖拉机上了

网友K:
我赞成6楼用同步带或联轴器

网友L:
可以用。有点浪费。

网友M:
看见你的设备感觉可以使用,只是有点浪费,伺服可以做到精确定位、定长(使用同步带),你的设备对定长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如果使用伺服好比是一颗原子弹当做手榴弹使用了。你现在的设备使用一个计数器加编码器就可以搞定。
永远年轻

网友N:
当然可以了

网友O:
你这个设备估计还没有一套伺服价格高?

网友P:
看你原来的设备对滑台位置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伺服。只是我不明白你为何想用伺服,是为了实现啥功能?

网友Q:
是的,你可以考虑高性能变频器配变频电机。

网友R:
这个最好的方法我觉得的吗 用上两个普通减速电机带齿轮+变频器多好啊

网友S:
滥用伺服。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T:
用国产伺服与功能强的变频器+好电机,成本上没多大差距。
!!!

网友U:
可以用,我们公司做的设备就有用链条的,不过不是你图片上的那种常见的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