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1):
型号是 6ES7  972-0VB20-0XA0 v1.2版 问下插电脑USB接口 3个灯都不亮 是不是坏的,需要装驱动才亮吗,是原装的

网友A:
应该亮一个的

网友B:
引用楼主西门子1985于2015-09-21 11:00发表的 本人网上淘了个西门子编程电缆 请教下 :
型号是 6ES7  972-0VB20-0XA0 v1.2版 问下插电脑USB接口 3个灯都不亮 是不是坏的,需要装驱动才亮吗,是原装的

已经淘汰的系列,这个需要你链接到PLC才可以的,因为是从PLC的接口取电的。
新系列的都成了从电脑USB接口取电了。

网友C:
可能供电从PL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