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1):
我电脑是WIN8 64位的 在论坛找了好多  就是装不上去 麻烦有过装西门子300编程软件的大大看看 有什么解决办法! 或者 有没有其他的不同版本的软件!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Win8上应使用博图V13软件。
  • 下载积分:+1(小小一电工) 真诚感谢!我去试试

网友B:
    软件不支持系统

网友C:
    Win8 X64 下安装 Step7 v5.5 sp4 或 CN 的方法:

    1、修改 Setups.ini 文件或用文件夹中现有的该文件替代覆盖 Setups.zip (4 K) 下载次数:4

    2、右键点击 Setup.exe ,选择文件属性,选中 Win7 兼容模式及管理员模式运行。

    3、运行 Setup.exe 文件,如果出现要求重启电脑的信息,修改注册表:
       右键单击左下方视窗图标选择/运行/ regedit,删除: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的值。

    4、用灰色按钮精灵使能安装过程中出现的 忽略 按钮。

    5、Enjoy

网友A:
引用 网友C:
    Win8 X64 下安装 Step7 v5.5 sp4 或 CN 的方法:

    1、修改 Setups.ini 文件或用文件夹中现有的该文件替代覆盖 [attachment=139731] 。

    2、右键点击 Setup.exe ,选择文件属性,选中 Win7 兼容模式及管理员模式运行。

    现在修改连善于破解西门子的俄罗斯人都不推荐了,都使用博图软件了。

    Good Luck~

网友D:
    我用的是XP 的系统,安装起来很顺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