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5-09-21):
我怎么就这个 程序 是这样的 修改不了 T的值 一修改就成这样的了

楼主:
光标 也变成有点像 紫色的了

网友A:
大哥,你看看你键盘右上角上是不是有个:Insert.键,你点一下 .......
下载积分:+1(a271156864) 真诚感谢!

网友B:
先删除,再输入
下载积分:+1(a271156864)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看看你键盘右上角上是不是有个:Insert.键,你点一下 .......
光标是 可以了但是 还是 改不了 指定不了端口 我有不是在线 修改

网友C:
在写入状态下修改,指定不了端口就说明你原先是在通讯的状态,点一下“转换(所有程序)”即可
下载积分:+1(a271156864) 真诚感谢!

网友D:
你这个需要在编辑模式再修改的。
下载积分:+1(a271156864) 真诚感谢!

楼主:
问题 已经 解决 感谢 4 7 楼

楼主:
问题 已经 解决 感谢 3 4 7 楼

网友E:
你这是双线圈,肯定不行了

网友F:
现在是插入模式,点一下键盘上的“insert”键,切换到编辑模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