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1):
win7 64位系统安装gx developer不连接plc什么问题都没有,一连接plc就出现软件程序无反应,是什么问题啊?换works2出现同样问题

网友A:
下载到PLC,需要访问电脑的COM口或者虚拟COM口。应该是驱动或系统文件与COM有关的地方出了问题,PLC软件无法访问COM导致。
偶尔是可以联机的,十次有一次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