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求解安达变频器

楼主(2015-09-21):
一台安达1.5KW变频器上电开机都正常,但开机一会5伏电瞬间就没有,2秒后有恢复正常,求各位老师指点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估计5V有短路,先不接线空端子试下,如果都没有接线,还这样应该是变频自身有问题。

楼主:
变频器是面板控制的,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B:
说出听听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