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三菱QJ71E71-100与FX3U-ENET-L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5-09-21):
如题,这两个模块之间能否通讯?用什么方式?什么协议?望赐教
有不懂就要学,学不会就要问

网友A:
可以,用固定缓冲做过。

网友B:
Q系这边用OUTPUT指令发送,用INPUT指令接收
3U这边只能用1、2号端口做固定缓冲存储通讯,也是发送接收就好。
1、设置好服务器或客户端
2、打开端口
3、指令收发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