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笔记本W7系统怎么安装三菱PLC下载线的驱动软件

楼主(2015-09-21):
请问笔记本W7系统怎么安装三菱PLC下载线的驱动软件。因为安装驱动盘里面的视频安装都是XP系统。本人刚买笔记本不久,w7系统很不习惯,用的还不熟练。有用过的朋友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装个驱动精灵就解决问题

网友B:
直接安装work2都可以用了

网友B:
不好意思,没看清楚,把下载线插到电脑上,在链接网络状态下,选择从网上自动安装应该没什么问题,它会自动搜索对应的驱动程序

网友C(2016-03-07):
驱动也认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