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1):
1. [attachment=139733]
   我想知道   X1动作之后  寄存器的情况是如何的。      PLC是信捷的。
2. [attachment=139734]
    这样子有算双线圈吗?    就是Y11。
菜鸟努力中

楼主:
我在编步进控制的。所以涉及到正反转。
   我想着通过改变  脉冲频率的 正负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这个乘法指令可以吗?   输出的数是64位的   会有影响吗?
菜鸟努力中

网友A:
y11在这里肯定双线圈了。脉冲干嘛非要搞个乘法指令呢?你直接给100或者1000什么的数值,会很难吗?步进电机好像没有通过脉冲频率正负来控制电机正反转的吧?正反转是通过电机驱动的DIR端子是否导通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y11在这里肯定双线圈了。脉冲干嘛非要搞个乘法指令呢?你直接给100或者1000什么的数值,会很难吗?步进电机好像没有通过脉冲频率正负来控制电机正反转的吧?正反转是通过电机驱动的DIR端子是否导通控制。

因为脉冲数要在触摸屏可调。那个指令可以,频率的正负决定了y11的导通和断开。我把y11接到dir就行。
你又什么好办法吗?关于脉冲数的可调。
菜鸟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