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1):
客户现场的电压是380V,60HZ,但给配的电机都是380V,50HZ的,貌似用变频器不行,频率降下去了,同时电压也降了,有没有其他高科技设备,改变频率,不变电压。

网友A:
说一下怎么不行?变频器是交流--直流--交流变换,和供电频率没有多大关系呢。

楼主:
我们在国外有个项目,把频率搞错了

网友B:
引用楼主gary_gjf于2015-09-21 23:37发表的 频率60HZ,变50HZ 电压不变 :
客户现场的电压是380V,60HZ,但给配的电机都是380V,50HZ的,貌似用变频器不行,频率降下去了,同时电压也降了,有没有其他高科技设备,改变频率,不变电压。

您世說變頻器的輸出嗎?變頻器輸入380V-50/60HZ都共用.如果是變頻器輸出對映電機的參數在機械廠內就要設定好了
您的問題是在於整套機器有變頻器跟沒變頻器驅動電機的速差嗎?還是其他的380V對應50HZ一個380v對應60HZ當然不一樣 你把60HZ對應380v調成50hz對應當然會不足380v

感覺您的問題不在這因該是力距差異給您參考,抱歉我打的是繁體
感谢您回复,我们把客户的频率搞错了,目前看来装变频器是不行的,60HZ的话,转速都提高了,设备性能会改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您世說變頻器的輸出嗎?變頻器輸入380V-50/60HZ都共用.如果是變頻器輸出對映電機的參數在機械廠內就要設定好了
您的問題是在於整套機器有變頻器跟沒變頻器驅動電機的速差嗎?還是其他的380V對應50HZ一個380v對應60HZ當然不一樣 你把60HZ對應380v調成50hz對應當然會不足380v

感覺您的問題不在這因該是力距差異給您參考,抱歉我打的是繁體

如果機構不多電機的話!加裝變頻器可以的或是如機構電機多的話改減速機比值或改電機的極數就可以皮帶輪比值較快, 以四極電機50跟60HZ約差300轉很好調整到你要的速度

网友C:
那你费事了,你的电机都要从新制造了,这么牛的订单,怎么没注意供电技术数据

网友D:
新式馬達50HZ,60HZ均可適應,使用上沒有問題

网友E:
引用楼主gary_gjf于2015-09-21 23:37发表的 频率60HZ,变50HZ 电压不变 :
客户现场的电压是380V,60HZ,但给配的电机都是380V,50HZ的,貌似用变频器不行,频率降下去了,同时电压也降了,有没有其他高科技设备,改变频率,不变电压。

表达有问题,频率电压降?怎么用变频器不行?一般变频器通用50、60HZ电源,你的电机是超400HZ的?

网友F:
貌似不应该电压下降啊,电压下降时你没设置好V/F,V/F应该按照电机来设置即380/50来设置,不是按照电源来即380/60设置

网友G:
好像变频器有个参数是可以选择50HZ/60HZ

网友H:
用变频器是可以的。有一个问题:60Hz不是我国的用电规格,380V是我国用电的电压规格。如果是60Hz电压肯定不是380V,一般为410-420V。仔细查一查是否搞错了,用表现场测量值不能体现电压标准值。还有一个问题,我国哪有60Hz配电。
于英剑

网友I:
把变频器  基频调到60  最高输出电压调到380

网友J:
每台電機都配一台變頻器,沒道理不可能,翻翻變頻器的說明書吧,輸出最高頻率設定50HZ,最高輸出電壓設定380V

网友K:
用变频器是没有问题的,变频器通常电压范围比较宽,供电频率基本都是50,60Hz通用,对你输出端是没影响的,这就跟你220v的单相电源可以通过变频变成380的三相电源,直流可以变交流,和电源是没关系的。

网友L:
调整VF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K:
用变频器是没有问题的,变频器通常电压范围比较宽,供电频率基本都是50,60Hz通用,对你输出端是没影响的,这就跟你220v的单相电源可以通过变频变成380的三相电源,直流可以变交流,和电源是没关系的。

變頻器可以輸出可以變相加升壓嗎?
樓主問題很簡單的!機構已經裝上380V/50HZ的電機(沒裝變頻器),到客戶端380V/60HZ電源後超過本身機構速度工藝不行.裝當地變頻器輸出v/f對應380v/60HZ調到50HZ電壓不足
370VAC所以只要加裝當地變頻器把V/F調整到380v/50HZ輸出就可以搞定.

网友M:
楼主情况可能是:电源都是60HZ,380v,电机却是50HZ,380v。用一个变频器可以呀。通常变频器输入50,60HZ都行,设置好v/F就好了,若是多台电机就要用多个变频器,有点不划算,若不是变频电机,使用性能也会受影响。

网友N:
变频器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O:
你可以先降压 频率可以用变频器调一下

网友P:
改基频或者用用户V/F设置

网友Q:
用11楼的方法,绝对可以解决问题。请问是那家的变频器,那么差在60HZ电压的地区就不能用了。

网友R:
不管电机的额定频率是多少, 用变频器肯定可以的。变频器就是来调频率的。调整参数 基准频率和基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