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没有输出,M8350却在输出监控中

楼主(2015-09-21):
如题,导致脉冲不输出究竟是哪里出问题了,以DRVI为例驱动条件已经on了,可就是脉冲不输出

网友A:
执行指令已on,可能程序有的地方有错误吧,不好解决哦,可以单独写一个程序来测试正常以后,再回来找原因

网友B:
脉冲频率,脉冲个数的设置
你的意思是没走完?

网友C:
如果指令已经on,没有输出,那么有没有考虑过,在上面的程序中,已经占用了通道,没有关闭
不是定位特殊模块,通道不是在指令驱动断开就关闭通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