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型钢机裁剪不准

楼主(2015-09-22):
河北产c型钢机裁剪的尺寸有时长有时短,什么原因?
肥仔米

网友A:
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B:
尺寸是编码器检测的?检查编码器是否正确?还是有裁切驱动器是否有参数变动?

网友C:
传动方面有没有问题?

网友D:
怎麼計算長度的,編碼器?米數輪?
正常來說有一定誤差值在差值內都算正常,你的時長時短是長多少短多少??

网友E:
如果以前正常,就不用考虑程序,检查机械传动,编码器是齿轮,还是轴套,再就是,刹车,最后考虑编码器

楼主:
多谢大家帮忙,我没描述清楚,他采用编码器计数,以前挺准的换了个变频器就不准了,求大伙帮着分析一下。
jxh668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家帮忙,我没描述清楚,他采用编码器计数,以前挺准的换了个变频器就不准了,求大伙帮着分析一下。
参数没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