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8AD数值溢出怎么解决。是不是模块坏了。。。

楼主(2015-09-22):
三菱FX2n-8AD数值溢出怎么解决。。。。
D40输入 4mA的信号显示 9000多的数值 是不是模块坏了。
[attachment=139740]
[attachment=139741]

网友A:
模块上的每个通道上不是有两个旋钮吗,按照说明书进行调节吧

网友B:
BFM#19輸入K1,BFM#20輸入K1,修改BFM#41~47,BFM#51~57,確認BFM#0~1的範圍是否正確,還是不行就在跟廠商詢問是否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上的每个通道上不是有两个旋钮吗,按照说明书进行调节吧
这个没有旋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