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2):
最近想下个编程的软件,以前都是用很老版本的,今天一搜,蒙了了。

PLC综合软件GX Works2,用过的朋友介绍有什么功能,综合软件,究竟综合了什么东西在里面?
PLC编程软件GX-Developer ,这个我用过,和上面的那个有什么区别呢?

知道的朋友指导一下,谢谢!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A:
用GX Works2好

网友B:
如果只用FX(3以下),装哪个都可以。
如果需要A系列,QnA,运动控制CPU,那么必须装GX-DEVELOPER
如果要用L系列,必须装GX-WORKS2
如果用FX5U,IR-Q则需GX-WORKS3

网友C:
  iphone4和 iphone6的区别
每天一点点
liuliangdt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用FX(3以下),装哪个都可以。
如果需要A系列,QnA,运动控制CPU,那么必须装GX-DEVELOPER
如果要用L系列,必须装GX-WORKS2
如果用FX5U,IR-Q则需GX-WORKS3

我这里还有:FXGP_WIN-C
这个软件还有一定用处的,生成的目标文件可以转成HEX文件下载到51工控板里面去。
也可以用GX-DEVELOPER转。
别的区别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E:
FX5U功能 貌似很强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这里还有:FXGP_WIN-C
这个软件还有一定用处的,生成的目标文件可以转成HEX文件下载到51工控板里面去。

你好,请教你是怎么转换用到51单片机去的呢?????

网友G:
GX work2內含一堆自動設定參數可以更方便寫程式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教你是怎么转换用到51单片机去的呢?????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