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停止按钮后 工序全部执行完停止

楼主(2015-09-22):
大家看看我这个梯形图模型 能够满足要求么
或者谁有好的方式
用的都是自锁开关

网友A:
X1和X0对换位置还有点用处。

网友B:
直接在所有工序结束后加一段判断有没有按下停止按钮不就好了么
我这个的意思是工序结束后 复位保持的继电器 使程序停止

网友C:
没有理解你的意思?

网友D:
线接错了吧

网友E:
LDI X1
ZRST M0 M3000

网友F:
编程有错,

网友G:
你M0跟M1的作用是??
m1可以替换成m0想层次清楚点

网友H:
模拟下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I:
模拟聊一下,不行。
模拟用自锁开关 是可以的

网友J:
工序执行完成标志与停止按钮相与关系。
和这个大体意思一样 这个是工序完成后rst 保持继电器 使他不能保持

网友K:
不能停止
自锁开关

网友L:
你看行不行。
真诚感谢! 楼主那个比我这个方法好 我那个得用自锁按钮

网友M:
是不是在相应工序做个暂停

网友N:
X1和X0对换

网友O:
表示逻辑有问题
仔细看看 自锁按钮

网友P:
程序是错误的

楼主(2015-10-29):
说不能用的 都试过么?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网友Q:
一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