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机一天了,恭请了解NTP(新拓光电)步进驱动器的大神指点问题所在!

楼主(2015-09-22):
旧的坏了换个新的NTP(新拓)步进驱动器,一通电时PU灯就亮了,所以电机动不了。旁边同样型号的驱动器,一般是上电时PU灯不亮,步进电机运行时才PU灯才亮。用旁边的驱动器试一下负载电机又可以,线路检查也正常,不知道新驱动器哪里有问题?因为备品刚用完了来不及买,所以向各位路过大神求问,这驱动器出什么问题了?

网友A:
检测PU信号线是否短路,看看上位机的PU信号是否在输出状态;可以用另一个驱动器接到此路检查是否是一样的结果,若是一样,是上位机的原因,否则是驱动器的问题。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楼主:
汗颜!停机两天一夜,昨天换一个驱动器没好,今天千方百计找到三个驱动器,换第三个才行机台才开起来,驱动器PU灯才不会一通电就一直亮灯。

网友B:
你换的是新的,一般驱动器不会有问题,按你说的程序接线没问题,按排除法下来,应该就是驱动设置的问题。 图片的中的DIP小开关你设置没哟?没有的话对照旧驱动器看看。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