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三菱伺服MR-J2S-10A驱动器接上电机报警AL E6 是什么原因?求助

楼主(2015-09-22):
驱动器报警AL E6 该怎么解决,哪位老师知道,求助,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A:
急停断开了,检查下线路,就可以了,小问题哈

网友B:
把紧急停止短路掉即可

网友C:
伺服内部紧急开关没有连上SD

网友C:
没打开钥匙,也会这种问题的

网友D:
伺服停止报警,紧急停止连接了吗?或是急停有没解除

网友E:
急停报警
操蛋的工控行业,为了碎银几两,又不得不搞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