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3):
我的fx2n-4da模块电流输出的电压是15V
为什么不是24V,还是说就是这样

网友A:
4DA输出的是电流4-20mA或者0-10V的模拟电压
本公司主要从事三菱电机工业自动化(FA)产品的市场推广、营销和技术支持,本公司为三菱电机的授权代理机构。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咨询: QQ:1241522406  13618657561上海制菱实业有限公司

网友B:
4DA输出的是电流4-20mA或者0-10V的模拟电压,没有24V的
QQ:532904130

楼主:
多谢楼上几层!

网友C:
4da是模拟输出4通道,可以电压,也可以电流,0到10伏负10伏到正10伏

网友D:
         24V是模块的工作电源电压。

网友D:
       如果是15V,则模块坏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V是模块的工作电源电压。

4-20ma电流的输出电压是15V,是不是接线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15V,则模块坏啦。

新买的模块,应该不存在坏了,我那个2da电流输出的电压是12.5V

网友E:
和你的负载电阻有关,如果电阻大的话有可能达30伏。

网友F:
搞错了,DA输出没有24V也没有15V。如果是电压一般为0-5V或0-10V.。如果输出为15V,请检查是否模块损坏。
于英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