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3):
目前我只能控制电视,空调电源的通断,要设置空调的打开模式选择该怎么做呢

楼主:
求大神指导啊

网友A:
电子基础

网友B:
这不是PLC干的活,要用单片机,控制一个红外LED即可,
有电子基础的做这个很简单的,
...单片机一窍不通啊- -,电子基础学过但没实践过,这个工程量有点大了

网友C:
  要储存脉冲信号然后判断的吧!电子基础也要累着的。

网友D:
不是PLC的,要做最好是用电子基础,所有都要做成无线遥控形式,不需要布那么多线。。。。智能家居 祝你好运~!
是用无线遥控模块做吗

网友E:
物联网,现在最流行,用PLC用点OUT了,直接电家里家里连网,用APP控制,回家之前把空调打开,洗澡之前把水放好……

网友F:
用PLC做也是可以的,你用个2401芯片, 用通讯两边做

网友G:
不太实际,这样多浪费电线,都有现成的智能家居控制,你这样做成本也不低啊,不太实际,家电基本上都是红外遥控的

网友H:
用PLC控制也就能控制一下电源开关而已,如果要做更多的事,比如电视换台,空调调温,风扇调速等,只能再安一个人机界面来控制了。
不过现在没多少人往这边搞了,主要是没什么优势。
现在只能家居的方向是单片机主控的红外无线遥控。PLC程序就算加上人机界面都是死的程序,遥控才是灵活的随时随地的控制。
是啊,研究下来,用无线做是最好的,但是完全看不懂
jxh668

网友I:
空调还可能得升级!!!!!!!!!!!
应该不用吧,现在手机都有APP控制家电了

网友J:
没有很多的传感器之前,所有想法都只能是想法。说实话,这念头我早好多年就有了。奈何布线太多,最最重要的,电费也不是一般人付得起的。
目前只是想,现在有成套的智能家居只是觉得自己做比较有意思

网友K:
用循环计数或者自动调整

网友L:
也没什么难的,只要肯花钱,做得到的,不过实际意义不大就是了

网友M:
用PLC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
正儿八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