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3):
FX3U PLC,

56点输入,

56点输出,

2个1PG模块,

带2个伺服,3个步进,

程序要求对不同产品做配方保存。

目前已经完工,报价多少比较合理呢?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还要保存不同产品的配置?
这个1-5W吧,
你只写程序还是全包(电磁伐,气缸,硬件等)

楼主:
出图纸,采购清单,写程序,调试,硬件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保存不同产品的配置?
这个1-5W吧,
你只写程序还是全包(电磁伐,气缸,硬件等)

出图纸,采购清单,写程序,调试,硬件不管!

网友B:
接活一般要首先谈好价格再做事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C:
8000-10000

网友D:
一个I/O点一百,伺服、步进、变频一个一千。

网友E:
我一般最低按大概1000块钱一天来报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最低按大概1000块钱一天来报价的。

兄弟那你得有多亏啊。一个程序+图纸。然后调试,能用的了多少时间,现场布线什么的都用不到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兄弟那你得有多亏啊。一个程序+图纸。然后调试,能用的了多少时间,现场布线什么的都用不到你,

哦!那也是,我一般在外面接活都是带接线和走气管一起搞的,写程序都是在上班的时候写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看老板到时候给多少吧。到时候再告诉大家

网友G:
不谈好价钱就把事做完了?不要把工控界做完了!

网友H:
兄台是在哪里?程序是否要上交?你出图写程序调试花了多少天?

网友I:
你也是够可以的了,如果是想练手这样做倒是无所谓,主要目的是学点东西,如果是成手,做这个事情有点欠缺思考。最好是先谈好价格,然后开工
永远年轻

网友J:
老板给你的报酬估计会不合你意。。。

网友E:
从7月份开始给家非标设备厂一共搞了10台非标设备,到现在还没有收一分钱也没谈价格,因为他也和我讲过最近他投了很多钱进去,暂时资金比较紧张,等下个月再给我结清,不过说实话,我是一点都担心他会少我的钱,以前每次都是做完,都是以我开的价结账的。

网友K:
私活当然价格不会太贵,老板找你也是想少花些钱。
硬件系统大小只是起个参考作用,主要还是要看程序的复杂程度,工艺如果比较简单,主要参考硬件系统大小,再附加时间成本。有的点数很少,但程序非常复杂,这种报价就主要参考时间成本。

网友L:
是啊,照I/O点和一个伺服,步进和变频1000计算,不行。我有一次接一个活。六个变频。RS485。按说I/O点为零。可频率,监控,启停要在触摸屏上实现。切可调。我叫1W。人家不玩。一个一千?不值当。到后来人家叫别人,1W还下不来。

网友M:
6000-7000

网友N:
我这边是这样估算的。首先还是得看设计的复杂和难度,简单的就当练手你自己看着报价,一般I/O一个点50元,每增加1个伺服500元,每增加1个变频器300元,人机程序每个画面页50元。电气图纸以PLC30点以下免费,30~100点200元,带伺服或变频器的200元,100点以上500元。复杂的程序按此加倍。调试免费(因为程序是自己开发的必须完好)
  •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觉得你这方案不错。
  • 三人行者必有我师 ,择其善者而从之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是啊,照I/O点和一个伺服,步进和变频1000计算,不行。我有一次接一个活。六个变频。RS485。按说I/O点为零。可频率,监控,启停要在触摸屏上实现。切可调。我叫1W。人家不玩。一个一千?不值当。到后来人家叫别人,1W还下不来。

    我们开发的一个设备:14点的PLC(三个高速量),带4入/2出AD/DA模块(或远程I/O),文本。
    半年了都觉得程序不太满意,7k多步了,太复杂了。工艺就不说了(复杂得离谱),就是一些附加功能就头痛,比如:PLC预留一个MODBUS RS485接口上位机,所有通讯参数都可设置;上位机可完全控制/显示本机;模拟通道要求可接受/输出0--20mA和4--20mA,且可设置偏移;AD/DA扩展模块和远程AD/DA自适应(插什么接受什么);AD输入中位值和滑动窗口滤波且可设置参数;所有可设置参数要能一键备份、还原、恢复出厂值;三级加密时间锁;程序防破解(就是即使人家解密了程序,拷贝到新的PLC中也无法运行)、、、
    特别是一个高速量的精度问题,就调试得很费劲,调试中居然还发现了PLC的一个漏洞。
    这种系统没个6W,内裤都要亏掉。

    参观一个工厂,有个系统,硬件特简单,一个PLC,一个伺服,工程师在现场调试了1个月,差点崩溃,最后成功了!大家说下,这样的系统是收2k还是2W呀?
    其它厂家要2套系统才能完成,他1套就行,收费10W。

    另外一个系统,就是一个PLC控制3个伺服,不是新设计,只是改造,厂家开价5W每套,共3套(也就是15W哟)。只要你出笔记本,其它都不用你管。我看了资料,反正是觉得自己没那个水平!

    有些人是高手,从来没有遇到过难题。我呢是半瓶水,时不时就遇到坎了,没几天又白了好多头发!

    工控,不是人干的行当,只适合驴干!

网友O:
    好像真的价格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