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如何设置弹窗报警提示

楼主(2015-09-23):
就是我在PLC那边有个信号过来,触摸屏上就会弹出个报警窗口,我不知道怎么去设置这个弹窗功能,请指教。
我在网上看到这个帖子,说直接窗口就可以实现,但没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A:
EB8000软件说明里有介绍。
[attachment=139789]

网友B:
选择元件,PLC控制,新增一个PLC寄存器,有寄存器值得多少来控制你的窗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