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5-09-23):
安装欧姆龙软件,但是两个版本都弹出窗口显示如下提示:Favorties不是一个有效的短文件名。然后点击窗口确定,安装就不能进行下去啦。原来也是这样安装,软件都没有问题,现在是怎么了?请各位高手指教!如果大家有别的欧姆龙软件也可以发给我试一下,我有9.3,9.5软件,都是原来安装过的,大家可以交换一下的!谢谢大家了!

1162859666@qq.com

网友A:
我只有9.3的,如果需要,就发给你,我在使用中,没什么问题

网友B:
可能跟系统也有关系,重装个系统再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

116285966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