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9-23):
      在下不才使用五相电机较多,两相步进功能较弱,经常被我调到共振区,甚至堵转。转速一般控制在200-270r/min之间,曾经用过一次出现运行中不定时堵转现象,用的雷赛57hs22 3.5A 2.2N/M步进电机,丝杆周导程5mm,机械结构是丝杆配滑轨装上汽缸抓取物品,负重很轻,使用联轴器直连电机与丝杆,手转丝杆无明显卡阻,但是运行过程中会在某一个点发出嘣的一声检查丝杆和滑轨没有异常,怀疑是平行度的问题,机械师说收转丝杆这么轻不可能。发现堵转后,联轴器做法改用皮带也没有改善,电机轮/丝杆轮1:1.5(皮带轮的内圆线割改造过与外圆比较不同心)。 想问问大家的看法,是否电机选型有问题个人感觉2.2N/M不应该不足才对。我的调试哪些出了问题。驱动器电流打了峰值4.2A有效3.0A的档位 脉冲细分10000,PLC脉冲频率是25000.

楼主:
频率调到30000 就会出现堵转。

网友A:
感觉是 脉冲细分太大了。我的85两项步进电机,64被细分电机声音非常大,改成4被就小的多了。驱动器细分越大制作要求越高的。

网友B:
  先确认声音是哪里出来的,丝杠和电机不是讲平行的,是讲直线度的;手转达不到电机速度,只有把丝杠固定螺栓松下,行走1圈后看下。